IBM sl400笔记本键盘排线断了

楼主(2014-01-13):
IBM sl400笔记本键盘在装机时不小心把排线撕断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补过这样的排线,用烙铁上去软排马上就化了,里面没有铜皮,不知道什么方法接不?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自己顶一下,如果修不好这键盘要一百多块,亏大喽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
这种线子不好补,换吧.做生意有挣有赔,正常

网友A:
我觉得也只有换的哦,没有什么比换更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只有换的哦,没有什么比换更有效的。

找到方法了,刮开用导电银漆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没拆坏过  坐等方法

网友:
我试过用导电银漆,容易返修,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
这个线是不能焊的

网友B:
把线刮开 漏出线来飞线  坐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C:
先把反面用胶带线粘好,然后正面括一下,用细铜丝混合导电银漆涂上,再用透明胶带线粘一下。
这个只是应急的,无法保证长期使用,因为是折叠的,会断开,所以要加细铜丝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线刮开 漏出线来飞线  坐等楼主好消息

飞不了的,这个里面是导电漆。烙铁上去这排线就化了。

网友:
搞好没有?

网友:
先用胶布粘好一面,用刀片轻轻的刮开断裂处用导电银漆全部涂满,等导电银漆干后,用尖锐的东西刮出一条条线路,刮好后用绿漆轻轻的涂抹,等绿漆干后,在贴上一小块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反面用胶带线粘好,然后正面括一下,用细铜丝混合导电银漆涂上,再用透明胶带线粘一下。
这个只是应急 ...

好办法 只用导电银漆可能用不长

网友:
那得用银漆补了,别的都不行

网友:
导电银漆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