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双PWM芯片的问题 BD-BH R18

楼主(2014-01-13):
一块杂牌板,CPU 供电芯片是小的PWM芯片,而且是双芯片,现在较大那块芯片测得已坏, 芯片上写有:BD BH R18字样,不知道这块芯片能用什么代换,找来找去只找到华硕M2N68-AM SE2 上有双 芯片,写有BD-BC W10字样,这两芯片外围电路不一样,能代换吗?

网友A:
16脚RT9503           24  RT9605B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RT9503           24  RT9605B

能详细点吗?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不能代换,最好原值原件装上,这个不叫双PWM,其实就是两个芯片合成一个PWM芯片的功能,华硕的主板常见,BD开头的,一大一小,一个是脉宽控制芯片,一个是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代换,最好原值原件装上,这个不叫双PWM,其实就是两个芯片合成一个PWM芯片的功能,华硕的主板常见,BD ...

就是不知道原什去哪里找啊? 网上买?不知道叫什么型号。搜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