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换屏 不是原装屏 亮度不可调

楼主(2014-01-13):
g460屏坏了 换了一块别的屏 不和原来的屏一样 发现亮度只有最暗和最亮  知道是码片的问题 可是2个屏码片不一样 想用编程器刷 不一样的码片刷上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  刷码片就好

网友:
应该刷完就能用了

网友A:
或者直接把那坏屏幕上的8脚码片调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把那坏屏幕上的8脚码片调换就OK了

个头差别 很大

网友B:
楼主  哪里有屏码片 的 程序 下载?

网友:
大小不一样没有试过 楼主搞定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哪里有屏码片 的 程序 下载?

用编程器读原来屏的码片

网友:
谢谢 楼主 的 解释  学习了

网友:
用500P试下

网友:
对调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弄好了没有呢~~~~很想知道结果~~~一般DELL屏会刷到码片的~~~

网友:
也是,看什么牌子的屏幕,解决了吧

网友:
从我换的几次G460的屏来看,这码片跟机器的,也就是说即使有两台G460,  这个码片程序也不能通用,这台机器的码片程序只能用在这台机器上,用在其他的G460上就不能用。

网友:
费了很大的劲 把那个原装贴片码片飞线直接换到后换的屏上 结果不亮,又换了回来 亮了 还是亮度不可调 看来是行不通啊 有别的方法吗 如果按照14楼的说法只能换原装屏了 原屏型号lp140wh1 我换的型号是hsd140ph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