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 K74 MB 3.2G板号820-2784-A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4-01-13):
型号:苹果一体机A1311 K74 MB 3.2G板号820-2784-A不触发维修原来故障: 机子原来是电源板不明原因烧掉了
现在现象:祼板待机电压正常 不触发
维修过程:电源板ADP-200修了半天修好了有12V待机电压 和4V左右 ON/OFF电压插上主板上  待机灯LED601亮一秒就灭了 短接J5010开关插针主板无反应
测主板上的3.3_S5也是一闪就没了 后来查到是H8坏了! 换(从一样的料板上拆 )后LED601就常亮了  SMC_PM_G2_EN正常 ;L7710 3.3V_S5正常 ; L7900 PP3V42_G3H_REG 3.4V 正常 ;  SMC_LID 3.3V正常; SMC_BC_ACOK 3.3V 正常;  PM_RSMRST_PCH_L 3.3V正常  ;PM_BATLOW_L 3.3V正常; ;PM_CLK32K_SUSCLK 1.6V波形正常
多次短接J5010开关插针 测试  SMC_ONOFF_L 3.3V-0V-3.3V 跳变正常     PM_PWRBTN_L有3.3V-0V-3.3V跳变正常      PM_SLP_S3_L 0V无动作   不知原因何在???  BIOS U6100在待机时供电有 =PP3V3_S5_ROM  3.3V  BIOS有参于触发没有??

网友:
你是不是在料板上找的料哦,苹果EC带程序的哦

网友:
我换第一个H8是网上买的新IO 换 上去PM_BATLOW_L 0V不正常   后来拆料板上的就出3.3V了 但是仍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