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的一个通病,代码跑着时钟没有了

楼主(2014-01-13):
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碰到几片是这样的,大部可以显示,停在某一个画面,当卡某个画面的时候,时钟也没有了。同步的。看来是时钟的引起的,之前时钟换过,条件量也正常。
最后将时钟的SM总线断掉,可以跑过代码,时钟也不会消失,但没有用这只是虚的。代码虽然跑过了,但不正常工作。
有谁修过吗?

网友:
今天又来一片,抓不到显卡,代码跑完了。
量显卡A13,14时钟诊断卡跑到26的时候又没有了,包括B16的时钟。如果我不上内存,时钟一直有
刚才找了一块好主板量,发现主板显示的时候B16也没时钟,A13,14有0.4V时钟,当把显卡拔下来的时候,A13,14也是一会儿就没时钟了。
看来技嘉的板子就是如此。

网友:
这块抓不到显卡的主板修好了,打耦合电容,显卡槽那一头,有一个居然有阻值,耦合电容短路,更换就好了。幸好有一样的主板对比,不然就在那时钟上死磕了。

网友:
耦合电容是通病还是个例啊,楼主

网友:
额,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