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640点不亮

楼主(2014-01-13):
ACER D640点不亮,AMD芯片组的独显,北桥做了还不行,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AMD芯片组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会出问题哦

网友:
还有一个很COMS电池

网友:
COMS电池电量不够也会不显示的

网友:
一步一步查哈

网友:
上面的高手都说完呢~~~呵呵~~~楼主赶紧查一下

网友:
甭查了,狗日的宏基用的是2016的电池,换个电池就好了。
我刚才修了一个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两个毛病最多一个是,北虚另一个是那个CMOS电池没有电量引起的不跑马!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