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SuperRecovery_2.7.1.5.破解版

楼主(2014-01-13):
淘宝买的拿来给大家分享是破解版的觉得好请加分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吧  用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吧  用几次就不行了

我试过只要不连网就可以,不用加密狗

网友B:
可以用,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多谢!

用的时候不要联网  联网了会提示你注册

网友:
这个软件比较适用于入门级的使用

网友:
娃娃额外  温热污染

ejyf -10 严禁灌水
PNP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6-25):
有点老了这软件。

网友:
大家分享是破解版的觉得好请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