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主板进水维修

楼主(2014-01-13):
联想Y460 版号:KL2
      现象:主板进液
      故障:进系统掉电
      拆机器把进水部位清洗下 主板通电 待机0.23  风扇狂转 可以上电 进系统掉电 时PE也掉电  测量下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测量下主板上的电压 PU9 7脚LDO有5V_AL  PL5有5VPCU PL7有3VPCU   由于风扇转,心想待机下风扇应该不转,于是测了下风扇接口CN23 1脚+5V_FAN 有5V 2脚FAN_PWM 有3.3V 3脚FANSIG有5V 待机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
不好意思,发快了,东西还没有写完,不小心摁了回车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联想BIOS易出问题,刷刷不行再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