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过内存 艰难维修(新手第一次发帖,多多关照)

楼主(2014-01-13):
要过年了,生意真不好。终于来了一台电脑,客户说别人修过的,说是显卡问题然后没修,熟人介绍我这来修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再说。初步观察,没什么腐蚀的。裸板电流跳到0.9不动了,拔掉内存还是一样电流。
不会是老天送钱来的吧。哈哈。赶紧找个三代条一插。 悲剧。。。。还是一样。算了,认认真真修吧。。

在论坛找个图纸,感觉电流跳到0.9不动,而且两声报警,可能是不过内存,n个电感都测过了 电压都正常。就是pl7没有电压。
看过论坛的帖子。pl7是集成显卡供电,内存不过,这个供电是没有的,   不管了。就往内存方面查吧。
打开图纸,测内存脚。

75768182PIN  1.5v 正常
203204PIN              0.75正常
1PIN                            0.75正常
126PIN                        0.75正常\\

199PIN                        3.3  正常
信号

200pinSMBDATA         3.3v
202pinSMBCLK           0.7v 不对了 。。。。。就你了。心里一激动。。(钱来了。哈哈)

如图。Q49 1脚0.7  WLAN_SCLK 不对。SMBCLK 3脚 也是0.7.  难道桥坏了吗? 不能大意,我老走弯路,先不能动桥。
还是把Q47 和r380都拆了,量1脚 怎么还是有阻值,不可能呀,一脚是直接通往内存座的呀。怎么可能有阻值呢,
想了半天,用烧鸡大法。烧吧。  电压慢慢往上升,电流跳到0.2 然后没了,在烧,烧到30v的时候没电流了。哈哈,应该成功了吧。
在量阻值,还真没有。吧Q49 r308 在焊上去。3.3来了。。好激动啊。

上电。接屏。。。。。。久违的dell大字出来了。。。。。。。。。。。。。。

上传图纸 _DELL

n4110 25q32 bios.haozip01.zip

网友:
烧鸡30V,你好狠!

网友:
新手不容易了   哎想当年  俺不如你  呵呵

网友:
30V 才烧开吗楼主

网友:
主要 我把Q49 拆了,还有r308  ,所以这条路上是空路。既然有微短路。可能是腐蚀的一些东西,我正好用烧鸡把他给烧断。所以就好了

网友A:
也碰到个这本本进水的了     关机不彻底 ,。,正在搞,。

网友:
我也不敢直接开30v  ,慢慢调大。中途到15V 的时候,有0.2的电流,但是只是停留了2秒左右。我量了下,阻值变大了。所以干脆跳到30v、在量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个这本本进水的了     关机不彻底 ,。,正在搞,。

我上次修了一个dell。。4010 关机黑屏。但是风扇还在装。可能就是你说的关机不彻底把。
有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lz思路好,特别是烧鸡那段。

网友:
   楼主你怎么测到这些信号的啊。教教我

网友:
这是什么修的方法啊,第一次见到了

网友:
我喜欢这烧鸡。。。

网友:
烧机  烧到30V这种烧法你也敢烧啊

网友:
我这边修的宏基不多,,学习学习

网友B:
感觉你0.7v电压低的原因分析有误。smbclk低的缘故应该是wan_clk电压低才0.7,通过Q49导通才会只有0.7v   而不是担心桥问题电压变低。   当wan_clk正常时smbclk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0.7v电压低的原因分析有误。smbclk低的缘故应该是wan_clk电压低才0.7,通过Q49导通才会只有0.7v   而 ...

对啊,也许是桥给的信号低,也可能是Q49后面短路拉低。所以我把Q49 拆了。然后再量的吗。难道不对啊

网友:
30v 你都干烧。我只能膜拜啊。。

网友:
Q49的1脚到底连哪里,您怎么写着连,内存座啊

网友:
30V  ???怎么会烧到那么高啊

网友:
30v干烧严重的板层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