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屏只显示三分之一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1-13):
品牌:LG
机型:W1934S
故障:显示不正常,上面有点白。想问下有没有同情况的问题解决的有没有!
刚开机就是这样的

过个2秒多吧就会好一点

这个是数据板还是屏的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呢,我没有通用板所以上坛子问下。

网友A:
屏坏了,这种问题一般搞不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屏坏了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上的都是行家

网友:
嗯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这种问题一般搞不了。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LG现如今就是这个样,我弟弟买了用了2年也出现这状况,我说果断扔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问题。应该能修好

网友:
不仅是lg  联想,惠普都有这种情况,屏坏了 ,连拆都不用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问题。应该能修好

膜拜高人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吧  百分之百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屏坏了。

网友:
很像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但还是有修的价值。点亮测,屏供电5V,电源管理芯片几组输出含:高压15--24;—6--8V,主芯片的3.3V,2.5V,1.25V等。那一组不对都有可能引起。电压都正常,那就是主芯片坏。可发一个同型号的换。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屏想修好需要有设备的。

网友:
好像有时候屏线氧化也会有类似情款吧

网友:
这是屏液导致的 没发修我遇到过新屏出现这个问题 找厂家换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