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屏暗

楼主(2014-01-13):
如题 开机屏暗,外接正常,EC没有发出+lcdvcc-tst-en,刷了下EC的bios,故障依旧

网友:
EC的bios是不是只会引起不触发啊?
同意楼主:
5.0
neco
同意楼主:
说的对,ECBIOS 只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EC也换了,大神给点意见啊

网友:
现在就换EC?你刷BIOS我能理解,换EC就不能理解了。你倒是查信号啊,LCDVDD是由哪个信号控制的,到底有没有发出或发出后拉低了,是不是屏本身的坏了。LED也是有灯管的

网友:
ENVDD也没有吧 这2个信号任意一个有 都可以开启了,查查这个信号

网友:
直接飞个3。3v过去给Q2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机子话,他的开启信号不是由那个显卡发出吗?
同意楼主:
5.0
neco
集显的机器,开启信号一般由北桥提供

网友:
大哥,脚你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直接拆掉ENQ2 下面的三极管。 100%会亮起来。

网友:
试试你就会有新发现。 保证能亮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哦。。。很多LCDVCC没有,都是显卡没有提供信号的哦

网友:
这个机子屏暗是lid信号在开机之后会被拉低,你测下,直接拉个3,3给lid,这样就不会白屏下再显示正常了

网友:
直接啦额3.3或去Q2

网友:
找个开机后有的3V直接拉到屏的保险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