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断电

楼主(2014-01-13):
一台DELL N4030的机器触发就掉电。检测半天。后来发现加热南桥就 OK了

网友A:
碰到过是修了显卡后掉电的,换了个充电器才OK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机器我修的最多的是进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是修了显卡后掉电的,换了个充电器才OK

哥换的充电器是原来一样大的吗电压???

网友:
上次有台DELL的  掉电也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直接换北桥,这款笔记本跟DELL N5010一个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换的充电器是原来一样大的吗电压???

当时修好显卡后,发现此机进系统后会不定时掉电(用客人自己的原装电源),但是用维修电源不会掉电,怀疑是主板的19.5V滤波出了问题,懒得修板,找了个戴尔原装的19.5V-4.62A的来试也不行,再找了个原装条形的联想20V-4.5A 的通过转换头测试也没好,之后找了个狗骨头的19.5V-3.42A的居然好了,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修好显卡后,发现此机进系统后会不定时掉电(用客人自己的原装电源),但是用维修电源不会掉电,怀疑 ...

我也到遇一台。但是宏基D640  用他原来的19V就会掉电。。换了20V就好了。。我也晕

网友:
我来学习了,记下所谘

网友:
又是AMD的桥 吧

网友:
加热后冷却再开要掉电不哇?

网友:
我遇到的 是 上不了电    更换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