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主板进水

楼主(2014-01-13):
联想Y460版号:KL2
      现象:主板进液
      故障:进系统掉电
      拆机器把进水部位清洗下主板通电待机0.23  风扇狂转可以上电进系统掉电时PE也掉电  测量下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测量下主板上的电压PU9 7脚LDO有5V_AL  PL5有5VPCU PL7有3VPCU  由于风扇转,心想待机下风扇应该不转,于是测了下风扇接口CN231脚+5V_FAN有5V2脚FAN_PWM有3.3V 3脚FANSIG有5V待机怎么会有电压呢查3脚电压来源,+5V上拉来的待机下+5V应该没有啊于是查+5V来源,5VPCU通来MAINON转来的 图上PR271是100K 查主板上这个电阻没有了有一脚焊点发黑(心想应该是这个电阻掉了导致PQ85 2脚没有电压引起+5V提前出来的)于是料板拆了个100K电阻装上通电测试待机0.01加电测试屏亮以为正常了装机测试下面问题来了进系统还会掉电风扇还是会狂转 没办法再拆机电压都正常了怎么会掉电呢细想了下为什么风扇会狂转呢会不会温控出问题了于来量了下U48的8 9脚发现9脚有3V8脚0V不正常测量Q41第3脚阻值为0不正常 于是找MB_DATA去了哪些地方 进CN4进ECIT8512 于是折了EC测量MB_DATA阻值还是为0奇怪难道是CN4这个接口引起的于是看了下CN4不看不知道原来进液正好进到这个位置CN4发黑发霉了于理清洗干净测量MB_DATA不短了加电测量U48 8脚也有3V了装机测试进系统不掉电了终于修好 初次发稿多有不到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