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黑屏

楼主(2014-01-13):
联想一体机C305经常突然黑屏,非屏暗,按下开机键,还能正常关机,再开机又正常使用,一天有那么几次,换了主板,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故障

网友(点评):
我修过的大部分是灯管坏

网友:
CPU的散热好么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CPU温度50多度,换了主板还是一样,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不是还有一个高压给屏LED供电的。应该是高压坏了吧

网友:
检查显示屏驱动 供电

网友:
暗屏和黑屏不一样哦,暗屏可能是高压问题呢

网友(2014-05-03):
您好!大师!你的C305,怎么修复好的!我的机器跟你故障一样,换了主板也还是一样故障,请大师赐教Q632930177 谢谢

网友A:
你所谓的黑屏是屏幕上一点数字都看不到吗,还是可以看到有英文的字,如果有英文的字的话,那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可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如果你的电脑开机有屏幕上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显卡属于硬件问题,可以送去售后或者是维修点进行维修!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黑屏是屏幕上一点数字都看不到吗,还是可以看到有英文的字,如果有英文的字的话,那就是你的系统有 ...

人家都说非屏暗了 换主板了  还扯什么显卡问题  RP有那么差么 换了主板还是原故障、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白屏了。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多些

网友(2016-02-19):
要测试下 屏 灯管 大哥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就是灯管坏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