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78LMT-S2 卡内存一修

楼主(2014-01-13):
接到机子,觉得可能是灰太大了,然后清洁下,还是卡C1 ,主板拆出来,仔细观察,卡槽跟前那个6,3 1000的电容跟前有短线,之后量电压  3.3v  在卡槽上找到3.3v接点,接线上电    OK。以后修的时候要仔细观察,仔细想  问题一定能解决!

网友:
新主板   如果供电修好了    其他的个人感觉没的修了

网友(2014-04-07):
我今天碰到一块也是这板,不过内存的,U和内存都换过,还是不行,明天也拿下来查一下供电,希望也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