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求助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4-01-13):
G475  短路 拆出来检查  U39烧了个坑 看不清楚型号了  直接取了  再测 还是短 51125A待机坏了 取掉换一个 还短   IO发烫 KB930QF A1 换了 好了 不短了   触发的话 灯要亮 但是电流不跑 没动静  我想求助下 是不是U39没上的缘故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 有什么办法没有?我是新手 别见笑哈 谢谢大家  望高手帮忙 我这里把图纸发上来

G475 LA-6755_57.pdf

G475图纸

网友:
U39没有不影响开机,IO 待机芯片你都换了  如果没有短路的地方,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再仔细量量待机,开机条件

这个USB 供电电压应该是通过开机触发后通过U39转换得到的。

网友:
南桥应该坏了,,

网友:
抢个沙发.坐等结果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出3V5V了没?

网友:
U39不会影响开机的 它只是USB的供电而已

网友:
U39不会影响触发的啊    是不是桥挂了啊

网友:
桥应该是坏了,我这遇到一样G475进水修3.5V的,结果桥坏EC坏,结果换上不跑码,估计连CPU也坏了,放弃没搞。

网友:
刷BIOS没?我遇见一个IO烧了  BIOS也烧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影响开机,找不到同型号的话,可以飞线

网友:
觉得南桥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usb电压不影响的   如果按下开关有一点点变化说明EC已经发出了信号  南桥没回信号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