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能驱动,没有声音,怎么下手?

楼主(2014-01-13):
如题,映泰TP43D2-A7的板子,win7系统下驱动正常,音量控制台对3.5孔接入拔出有提示,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检查了周边线路和电容无异常,难道是芯片坏了?

网友:
抢个沙发 受学了.

网友:
  不行加个外置的吧。

网友:
加个USB的或者PCI的吧

网友:
3.5的插孔有问题

网友(2014-08-06):
插前面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