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LA14没技术含量无待机维修!纯属求分。

楼主(2014-01-13):
      接此机时,插可调电源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00,拆机完事后,裸板打值完后测试公共点电压,三五伏电压没有,待机芯片51125,16脚VIN=19V、8、17脚3.3和5V,测到1脚和6脚时为O,这两个开启没有,追踪这两个信号来自于EC的15脚S5_ENABLE,测电阻R192为0V,这个电压没发出一般是EC的条件没满足,以前从朋友那看过月饼的远程说什么几大三大的条件,查EC条件供电AVCC正常,测到晶振两端电压时感觉不对0.16v和1.12V,若是示波器用的好的看波形就知道了有没有起振,因为我不怎么会用,我用表笔边量晶振电压使劲的戳突然触发了。先换个晶再说吧,换了就好了。装CPU内存接屏亮机。
         我是没分下载了,有时简单的回答问题说我放点水还要被扣分,可今天刚好没事顺便发个无聊贴子向你们索取点币。。。。。。

LENOVO B450 LA 14.pdf

晶振的好坏还是用示波器检测比较准确

网友:
刚开始是因为没时钟导致EC没发S5_ENABLE吧

网友:
我也是缺一个示波器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既好用又实惠啊,太贵的买不起

网友:
学习了,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就是工作条件不具备导致的问题嘛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以后没事的时候,多发点帖子,积分自然就上来了。

网友:
这种晶持振的还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