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200 超级无敌维修 耗费我毕生心血 献给各种新手 欢迎提问知道的会解答

楼主(2014-01-13):
  我承认我是标题党
     故障;两个一个是 不加电  第二个是适配器电池同时用短路 一个一个来
      这是ec  测试rsmrst 为3.3 开机以后 lid sw 为3.3  pwrbtn 为有跳变  果断换了ec   换了后故障依旧 果断刷了bios  故障依旧  后来老板说机器亮过  果断换回ec 然后把那个坏的扔了  回到了原点。我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信号 acin 亲测为1.0左右 正常为3.3v  为什么会变低呢      如图 这里发出来的    2 脚3脚作比较输出1脚为 应该是开漏输出把  然后被分压成3v左右 果断换了393  然后故障依旧  然后挑起1脚 输出还是1v  证明 393没问题  看到那个pd1了吧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稳压的二极管 vs是适配器变过来的电压 vs19v左右 首先击穿然后分压3.3v左右(纯猜测)  测量二极管两端阻值差不多 果断换了  测试可以开机了
第二个问题 同时用 短路   这个是电池和适配器选择的场管隔离用的 ,测试单用电池4脚为低0v  单用适配器为19v  正常  排除  第二个就是保护隔离    用适配器能开机说明场管导通 但是不证明能截止啊  测试pq7击穿 换了解决了  维修结束      题外话 明年可能要不干了  1500 工资不够泡女孩的   不知道能不能涨点了  我会提议的 送给新手吧老手飘过 荒废了我一年啊  也没学到什么  心情很复杂

网友(点评):
第一台机器楼主该测试的信号都没测试完就盲目去换件了,我认为这样不好,不要闲麻烦,多用表笔去点几下,找到故障点在去换件测试,没测准前就去更换,第一没找到故障点,有时候即使能好你也不确定到底修复没有

网友(点评):
第2一开始更换部件可能会扩大故障范围,增加你得维修时间,看上去感觉省时间了,其实后期更麻烦,更费时

网友(点评):
好久没有看到小小学徒工的精华贴了,感觉现在的精华含“精”量都不高,期待无边思绪等早期的版主级人物发贴!!

网友:
技术可以 不错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换EC, 你描述的情况EC应该正常啊。如果是二极管坏了 你翘起1脚应该输出3.3V啊,不解??

网友:
自己熟练了,换份工作吧,

网友:
我是新手,没有看懂

网友B:
这一行不好做啊。。机器太便宜,修不起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换EC, 你描述的情况EC应该正常啊。如果是二极管坏了 你翘起1脚应该输出3.3V啊,不解??

这个3.3V应该是PACIN和ACIN信号电压,翘起1脚电压为 1伏,可能是PR4和PR7两个串联分压电阻阻值异常引起的。

网友D:
不是太理解你的思路,有了rsmrst,pwrbtn应该先查南桥待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3.3V应该是PACIN和ACIN信号电压,翘起1脚电压为 1伏,可能是PR4和PR7两个串联分压电阻阻值异常引起的 ...

二极管对地了 所以拉低了  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换EC, 你描述的情况EC应该正常啊。如果是二极管坏了 你翘起1脚应该输出3.3V啊,不解??

二极管两头阻值400  你感觉呢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理解你的思路,有了rsmrst,pwrbtn应该先查南桥待机吧?

  忘记说了  收到了s3 s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对地了 所以拉低了  稳压二极管

楼主你指的是哪个二极管对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忘记说了  收到了s3 s5

收到s3 s5信号 那代表EC工作条件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指的是哪个二极管对地呢

pd1 pd1 pd1pd1pd1pd1pd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收到s3 s5信号 那代表EC工作条件正常啦

能说能南桥好  但是没发出suson

网友F:
稳压二极管击穿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的经验,像兄弟这熟手工资不 可能这么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说能南桥好  但是没发出suson

楼主可以测量下SUSON这个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稳压二极管击穿吗

是的,PD1 这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测量下SUSON这个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测了  不光这个没发出  另一个也没发出所以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测了  不光这个没发出  另一个也没发出所以不正常

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下电压变化,来判断EC和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下电压变化,来判断EC和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问题。

  你都升级了哈哈  翘起来说的简单  我宁可断线  两个信号都没发出 说明还是eec问题  不可能两个信号都有问题的

网友:
挺好的,pd1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修得不错,现在做维修确实不好做了,价格乱、维修店多

网友:
思路不是很清晰,但修好了。

网友:
你的老板不识真神啊,果断走人。支持。。谢谢分享

网友:
我觉得楼主太盲目了,都不测一些外面的电压,就直接换芯片……不过修好了,不错啊!!!

网友G:
学习了,思路不错,你在哪里做的,那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判断精准,LZ技术不错了,1500确实太少,LZ可以换了。这行妈的打工还不如人家超市服务员,更不如饭店服务员。现在饭店服务员包吃住都2500以上了。为何维修这技术却不值钱啊?

网友:
统计说平均工资6000,实际上遇到的人,工资都2000-3000左右,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行不好干呀   但是大家要同心协力才可以  有的人换个屏赚二三十都干这样肯定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的

网友:
楼主的题名很给力啊  吓了我一跳 工资确实太低了 学徒都不止的工资

网友H:
你这水平也就1500~

网友:
一、二线城市做维修,真的越来越难了 ,竞争越来越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水平也就1500~

:L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果断啊,哈哈。

网友I:
隔离保护那里从VIN起,一起三个场馆,第一、二个为隔离保护管,第三个为电池放电管,第一个隔离保护管可以说是无条件导通的,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短路,主要取决与第二个场馆是否也无条件导通了。
但是按照LZ说的,第二个MOS管在使用电池时好像是无条件导通了,如果无条件导通的话,那么ACIN为低应该也可以导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隔离保护那里从VIN起,一起三个场馆,第一、二个为隔离保护管,第三个为电池放电管,第一个隔离保护管可以 ...

  短路相当于导线  不受控

网友J:
PD 1 没有上图,所以问的很多哦。

网友K:
1500要是不包吃住确实太少了,愿你的师傅看到后能提一些,干什么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K:
1500要是不包吃住确实太少了,愿你的师傅看到后能提一些,干什么都不容易

没有师傅完全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PD 1 没有上图,所以问的很多哦。

有的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思路不错,你在哪里做的,那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我在沈阳啊  以后如果能接触示波器 能更进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行不好做啊。。机器太便宜,修不起价啊.

也是啊,大家都挺难的。何况新人越来越多啊

网友:
工资的确不高啊。

网友:
你们那里多少啊

网友:
像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一般是烧不了什么东西的  重点还是在隔离保护  检测回路以及预充电路那里   基本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网友L:
楼主在哪里做呀 咋个工资这么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哪里做呀 咋个工资这么低啊

辽宁沈阳 辽宁沈阳

网友:
第一个楼主走弯路了,漏测了ACIN这个信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对地了 所以拉低了  稳压二极管

不知道这个二极管不装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这个二极管不装可以不?

不可以 那个是要击穿的

网友N:
LZ你有1500已经不错了,我做了半年多了工资的没的,没的搞头这行,老板连给工资的事情都没有给我说过,他就是一个2B

网友E:
引用 网友N:
LZ你有1500已经不错了,我做了半年多了工资的没的,没的搞头这行,老板连给工资的事情都没有给我说过,他就 ...

  你都正式维客了 你学到什么了  你和我说说呗

网友O:
问下,这个固定稳压值的二极管坏拉,你是怎么找相同得代换啊。要查图纸去找么。还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这个固定稳压值的二极管坏拉,你是怎么找相同得代换啊。要查图纸去找么。还是怎么操作的呢

  那个二极管是击穿用的  击穿了降压 要找到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 分压最后3v 我认为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保护就无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正式维客了 你学到什么了  你和我说说呗

挣不到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理解你的思路,有了rsmrst,pwrbtn应该先查南桥待机吧?

待机南桥意思指南桥的待机工作,RTC供电时钟复位,和EC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