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1-DGS VGA输出偏红,求救

楼主(2014-01-13):
如图所示,DVI-D接口正常,就VGA接口突然偏色,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主板型号:华擎H71-DGS,H61主板

短接图中 1 2 3 电阻屏幕颜色就会偏色更严重,方便是:1-红,2-绿,3-蓝。
因为DVI-D不接口上没有模拟信号接口,所以没办法转VGA。
求大神求助谁知道怎么修这情况。

网友A:
先换了吗?  那3个电容是三基色  你短接当然偏色了  你打下阻止  应该3个的阻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吗?  那3个电容是三基色  你短接当然偏色了  你打下阻止  应该3个的阻止一样

明明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吗?  那3个电容是三基色  你短接当然偏色了  你打下阻止  应该3个的阻止一样

线换了,显示器也换了,确定不是线和显示器的问题。我测的是电容下面的电阻,阻值1和3一样,2偏大。具体是万能表调到R*10,1和3的阻值是5,2是9

网友:
如果三基线直觉进入芯片那就是芯片问题直接叫客户用DVI 接口或者加独立显卡。

网友:
换接口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1,2,3的对地值对不对?

网友:
三路是RGB三基色 任一路有问题就会偏色,所以你短接当然偏色更明显。
分别测一下三路的对地值, 应该差不多(误差10以内),再在误差大的一路找故障元件吧。

网友B:
2脚偏大,就应该修2脚的阻值,可以换AVG的2脚连接的三极管看看

网友C:
好像是没绿色吧,查下G通道的所有元器件。

网友:
有DVI还用VGA干嘛啊  。。。如果显示器没DVI。可以买条DVI+VGA的线

网友:
废板子拆3个小电感换上试试吗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查2脚  相连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没绿色吧,查下G通道的所有元器件。

怎么查G通道?本人菜鸟,不擅长跑线。
回到家后发现问题更严重了,完全偏红,没绿色,短接2也没变化,检测3个电阻阻值还都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偏大,就应该修2脚的阻值,可以换AVG的2脚连接的三极管看看

请问接下来检查哪个电阻电容?我短接VGA接口附近的电阻都没能恢复正常

网友:
DVI+VGA转接头,很便宜,才5元钱

网友:
看看有VGA管理芯片,么,,也许是它坏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桥

网友:
RGB三基色打下阻值 正常应该在89左右吧   哪个阻值不对 查后级相关电路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块也是缺色、是桥虚了

网友:
笨方法 从接口往里 C L C R全换了零件废显卡上拆,还应注意RGB相连的钳位二极管,有的话先拆了,你是H71的板子显卡在CPU里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如果三基色 没问题 就是北桥类

网友:
R\G\B三色其中一个电容损坏或电阻阻值偏大或者偏小都会偏色、缺色!

网友:
后来你想阻值对了?那很可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下比较靠谱

网友:
查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网友:
直接测一下VGA 1脚就是红的那个角对地阻止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RGB三基色对地阻抗一样。通常设计是一个电感通信号到接口和一个电容一端接此信号一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