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不触发 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hp 500 不触发 头痛的问题
今天接了一台hp500 的机子   不触发  给客户报了200 大洋
开关又3.3v 有下拉 3v 5v 供电正常
rsmrst  没有3.3
查了hp520的板子 待机有 rsmrst 3.3v

那问题应该是在 这里   刷了bios  换了ec   kb910换了南桥  fbm   一样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换了 这么多  还不如换板算了

网友:
就直接喊客户换版

网友:
看下EC 开关脚位,有没有跳变, 看下晶震有没起震。。看下时序,,在按下开关之前的电压是否全出齐了,

RSMRST 一般在按下开关,南桥收到复位信号才发出高电平的。 没开机之前0v太正常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这个要看主板芯片组型号的,有些INTEL型号主板RSMRST信号在未按开关之前为高电平的也有

网友:
这不是赚钱的问题 就想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但我量了好几台类似的机器待机时  rsmrst 都有高电平

网友:
ec  到BIOS的线都量过了

网友:
小白路过,对图纸不同

网友:
rsmrst脚线路短路吧,撬起EC脚看看有信号吗

网友(2014-11-16):
看看信号都出来没有

网友:
看看信号有没有短路。或短路的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正常吗,   如果信号都正常  那就考虑 开关-EC-南桥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前面的条件先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