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2 诊断卡跑D1关机

楼主(2014-01-13):
file:///C:/Users/HP/Desktop/IMG_20140113_161216.jpg  不会上传图片,这是图片链接, 此机器原来是好板子,一个坏CPU,上板子上,,,刚插上电源线,,没有点触发,图片中IO下边第二个芝麻管就烧了,,,,接下来找了个确定是好的CPU,跑马正常,,,此时诊断卡待机电压3.3V是触发后才有的,接上显卡,不亮,,(其实现在这个板子可能已经亮了,后才才知道,这个显卡有问题,在个别的机器上能亮,有的机器不亮),,于是吧烧的哪个管找到,换掉,
开始从官网找BIOS,刷了个最低版本,然后换了个显卡,,开机,跑马,正常,亮机,,倍感意外,,,于是找到先前的那块显卡再试,,触发,跑码到D1,然后就关机,可以反复触发,但就是到D1就掉电关机,,,,换回好显卡,,故障依旧,现在没思路了,
刷BIOS不行,各种BIOS,,换了IO不行,,加焊桥,不行,桥芯片型号是NF-7025-630-N-A3如果不上BIOS芯片,不关机,不加CPU也不关机,,总之就是只要这个板子跑马开始工作,到D1就会关机,,,莫名其妙,,
没有找到这个桥,,找到了,换了他,,,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是图片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只要接电源线,PCI A14脚,待机3.3就会出来,没坏之前是触发后诊断卡的3.3待机才有的这个,

网友:
再换U,换内存试下咯,,另外不上4pin 看下掉不。。如果掉,看下cpu供电。。。

网友:
换U,换内存试下咯,,另外不上4pin 看下掉不。。如果掉,看下cpu供电。。。

网友:
NF芯片坏的的多,看看时钟电路正常没、

网友:
D1 cpu座子空焊也会引起

网友:
D1那了内存报警吗, 报了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你测试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有没有测过开关针电压呢,测量下多少

网友:
桥可能性会不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