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打印机 问题

楼主(2014-01-13):
我的三星打印机SCX-4623F无法开机    按下开机键马达微微的动了下    可以听到微微的响声  同时指示灯不停的闪烁绿灯   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控制面板的指示灯也没有亮    检查里面的电源板没有杂物异常     同时信号板也很好      有5V   24V电压     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希望群里面的大师傅们帮帮忙    指点下   谢谢    祝大家往后财源滚滚    有人说是主板烧坏了,我想问下严不严重,还有能不能修好的,或者换主板的话要话费多少RMB,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主板的问题居多吧,3星的机器是比较菜的

网友:
是电流的声音还是点击转不动的声音啊 如果是电机转不动的声音 那你就看看是不是电机齿轮打了

网友:
重点排查下高压包 (给硒鼓充电用的,一般有两个,和显示器的高压包着不多有时短路不产生高压,有时伴有尖峰叫声,直接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