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自动休眠?

楼主(2014-01-13):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E40的笔记本过来维修,用一段时间就自动休眠了,按开关后开机自动进入刚才休眠状态下的网页状态。。。求解?谢谢,急!!!!!!!

网友:
系统坏了没,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把待机三级管拆掉

网友:
什么是自动休眠,解释一心

网友:
拆机看下板子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冬天的话南桥比较容易出问题,按照我的思路是先报下风险然后温度低点加焊下南桥看下。

网友:
设置电源模式到演示看看

网友:
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R478也是你这个问题,换了待机的三极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