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2不跑码,cpu供电器件很烫手!

楼主(2014-01-13):
945GCT-M2945GCT-M2不跑码,测的各路供电正常,CPU有1.3v左右的电压,复位有跳变!cpu供电场管,电感,CPU上电半分钟就很烫手!已更换过IC。

网友A:
查过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B:
楼主测量下时钟吧,可能是时钟有问题。

这个时钟电压可以上CPU假负载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过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CPU的1.3v电压已经出来了!还需要插些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量下时钟吧,可能是时钟有问题。

时钟电压有!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波形,关键是CPU供电电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1.3v电压已经出来了!还需要插些什么了?

查下VID 识别引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短路了没,,上什么U哦

网友:
测一下,时钟48兆

网友:
估计有电容漏电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像奔腾的CPU发热量大

网友D:
说不定是某个场管有问题呢,烧机看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是某个场管有问题呢,烧机看看

哎!场管,电容,ic,cpu都换过了就是那个温度贼高的!头疼死了!上假负载干脆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场管,电容,ic,cpu都换过了就是那个温度贼高的!头疼死了!上假负载干脆不工作!

加焊北桥试下,CPU供电电压正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