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变压器怎么代换

楼主(2014-01-13):
电源板变压器怎么代换,代换条件

网友:
同型号代换

网友:
发个图看看啊,什么型号??

网友:
最主要初级有无反馈或过压检测绕组,十B和C脚   输出等电压都差不多,只是地及各伏数引脚位不同,可断线路板飞线连接,,或拆开引线头加长线连到相应脚即可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吧,至今还没修过坏的啊,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是的不易坏。那种电源板,找那种的换就行,因坏的电源板,搞维修的都多。

网友:
电源开关变压器很少换。 高压的经常换。

网友:
一般不会坏,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同型号的可以换啊

网友:
参数一样的可以直接更换,不过坏的几率是相当的低。

网友:
哦 原来是不容易坏,是我师傅误导,他怕被电所以改版,老是说变压器坏了。我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