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加焊北桥后,掉电。

楼主(2014-01-13):
原来 问题是有时认,有时不认硬盘,硬盘换过,也在光驱位接硬盘也不行,后面上BGA加热了一下北桥,故障依旧;第二天回就来就触发,0.01---0.13A左右掉电,再触发一样。测3V-5V-1.8三个电感上有电压,还是北桥旁边的小电阻上有1.8V电压,本来是能亮机就是不认硬盘而已。大家说说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坏了,这个东东不便宜呀,最所订了回来又不是这个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A:
HDD ODD接口之类的是南桥控制的,干嘛要去动北桥呢。你应该报风险加焊南桥再看情况。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量阻值短路没,没短路从新植株做上去

网友:
试试南桥。

网友:
北桥焊短路了吧,最好重置一下

网友B:
桥 断短路了吧。。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 断短路了吧。。没焊好

问题是加焊回来后,当时还是能亮机的。第二天过来才不行。如果短路当时应该短路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D ODD接口之类的是南桥控制的,干嘛要去动北桥呢。你应该报风险加焊南桥再看情况。

你这句话,真说到心里去了,我现在才反应过来。

网友:
把北桥拔下来做

网友:
不认硬盘和北桥也灭关系呀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拆下来,量没短路,第一次触发电流上到1A左右,因为没装散热器后面直接拔掉电源,装好散热器后,再触发,电流0.01--0.07到0.08来回跳,又跳回待机。

网友:
订了个桥回来,故障依旧是0.01---0.13A左右掉电,再触发一样

网友:
大家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C:
师兄,把tps51511给换掉吧,碰到三四台了。好了别忘了给我加分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师兄,把tps51511给换掉吧,碰到三四台了。好了别忘了给我加分哦

先谢谢先,现在试试

网友:
就是这个鬼玩意

网友:
瞬间开启的电压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先,现在试试

我找了一下,没发现这个51511芯片,你说的是哪个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