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平板电池上小板6脚元件3WM2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1-13):
昂达平板电池上小板6脚元件3WM2是什么东西,不会充电放电了

网友A:
有 图纸吗???看眼图纸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图纸吗???看眼图纸就知道啦

没有图纸,另外一个8脚芯片是AON3814。还有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
你查一下PDF

网友(2014-06-02):
现在平板电脑维修哪怕你知道是这个芯片坏了,在市场也找不到零件。纳闷,我手头有个冥冥知道是那个芯片坏了,就是找不到那个6脚芯片。。。

网友(2015-03-04):
有没有图看.

网友:
电池上的六脚ic可以替换的,要换不小于原功率的,报废电池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