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4-01-13):
1、通电后首先看风扇是否转,standby电源是否有5V电压,没有说明电源挂了。
2、首先目测是否有烧坏元件。有的话要更换。
3、然后要测试开关管、三极管还有附近的电阻、电容等元件,副电源的反馈电路及光偶也要测量。
4、把坏掉的元件都换上。
5、通电测试的时候要串个灯泡或者风扇等之类的小功率用电器。测量是否有输出,一般低压输出要有负载电压才稳定,否则不稳定。

网友:
借鉴一下。。。。

网友:
有没有 价值修啊

网友:
有价值的,你买一个要上百元,自己修一下也只要几块钱的成本

网友:
不会吧,,这么 贵吗???

网友:
求救啊。我的海韵电源总是不定时黑屏重启啊,帮忙看看怎么弄吧。啊啊啊

网友:
电源不定时黑屏重启应该从哪里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