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黑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1-13):
前两天不慎将小黑摔地上,瞬间黑屏,但外接屏显示良好,屏幕下方各指示灯也正常。用手电筒光照屏幕,可以看到显示的界面。但若只用裸眼看,则只是一幕黑屏。自己估计可能有几种情况:1.灯管坏了;2.高压条坏了;3.主板电源故障。
本来想在淘宝上买LED背光套餐的,但若是主板电源的故障,依然解决不了问题。求教各位大神,如何确认问题在哪?又该如何解决?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你买的东西换上去不行的话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查主板的屏供电  不懂问我

网友:
只能一样一样试了。

网友:
嗯嗯,谢啦,主板屏供电怎么查啊?

网友:
拆下来,拿个屏试下,如果没,只能点灯管,再用通用高压条试,

网友:
1.灯管坏了;2.高压条坏了;3.主板电源故障
你提到的都有可能,还有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