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1F 白屏 蓝灯一直亮着

楼主(2014-01-13):
我有一台HP 2211F的显示器,开机白屏 蓝灯一直亮,哪位高手能帮我一下

网友:
高手忙的挣钱

网友A:
打开显示,看屏线,在看屏供电。这情况多屏线和屏供电,白屏灯管和高压是好的,绿灯亮,又能关机,解码板也在工作。

网友:
相关的电压你测试了吗?这是常识啊,不会是想网络修机吧?

网友:
查屏,有供电吗?   5V

网友:
屏供电 排线 程序

网友:
拆开机器外壳和屏 上面电路板的保护铁片(有的机器没有铁片),测试一下屏供电保险处有没有5V电压,有,那恭喜你,屏可能坏了。

网友:
什么检测数据都无,不知怎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显示,看屏线,在看屏供电。这情况多屏线和屏供电,白屏灯管和高压是好的,绿灯亮,又能关机,解码板也 ...

高手,很专业。

网友:
换个屏线,如果不行,就量下屏电路的保险烧了没,如果烧了应该有电容短了。换个类似的电容上去就行了!是那种黄色的小方块电容啊!其实我也是新手!

网友:
首先用表测,驱动板端的前往屏的5V电压,如果有,再测屏板上的保险,很小很小的保险,看看是否有5V,如果有就该查DC-DC变换电路了,这个电路产生12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这个12V左右的电压,就是白屏了,自己修修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