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里面一台服务器一般可以带多少台客户端?

楼主(2014-01-13):
网吧里面一台服务器一般可以带多少台客户端?

网友:
看是多少接口的 服务器咯有24口和48口

网友:
楼上说的是交换机,服务器的带机量跟服务器的配置和有盘无盘有关,有盘的服务器配置除了网卡双千兆外别的无所谓,无盘的带机量跟服务器的内存大小和回写盘的多少有关,一般两个回写盘,16G内存可带100台左右,100台以上建议用双服务器,游戏跟系统分开

网友:
一般都是一百五十台左右,太多了就得用双服务器了.

网友:
最好有冗余备用,在带上ups。服务器down掉一次或者断电一次对用户来说就是不要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