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44H(K43LY REV5.0)元件型号

楼主(2014-01-13):
求华硕X44H(K43LY REV5.0)元件型号或可代换的型号。
借用坛友的图片,红箭头所指四脚元件被腐蚀了。
在图中BOARD右上角那个很小的四脚元件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是排阻 是多少组织   很难确定

网友:
楼主不是修电路板的吧,还是给专业维修店家搞

网友:
自己不行,还是那去修吧

网友:
好多人不希望别人DIY。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提醒,笔记本修的少,让大家见笑了,根据分析应该是上拉电阻,就从主板上下了个472的八脚贴片电阻上机还是不行,电流1.4几不显,就刷BIOS,机子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