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重植珠后。指示灯亮了就灭

楼主(2014-01-13):
戴尔1420,显卡是重631-A2,本来是有声音点不亮,加焊能点亮进系统,不过小花,重植珠不亮,按开机键亮了就灭,估计是重植温度高烧了芯片,可测芯片上面电容都没短路,晕倒,接口都插了啊,
去淘宝再订了块631-A2芯片,卖家说没上机测短路可退,上机了没什么可说,要怎么测啊,我那开机掉电的都测不出短路哦
芯片
显卡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两种可能,1,如楼上所说,你把显卡弄死了,二,显卡因为被你多次高温,性能不良,有时候不短了并不能说明没坏额!

网友:
拔下来再做一次

网友:
换个显卡 试试把 不改良的

网友:
能不能买到好显卡,就看你的运气了,一般是买两个保险点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显卡做坏了,还是换了吧,有时候不短路,也可能就是坏了,我就遇到不少这样的。卖家,上机不保,那就找可靠的卖家,有信誉才行,不然,的确进个坏的,还影响时间,还是出高点价要个新的吧,不要测试的。

网友:
估计是打磨芯片

网友:
这个搞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短路了,换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