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蛋疼的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

楼主(2014-01-13):
组网方式:猫——路由器——交换机——电脑  三天两头受限制或无连接    换水晶头没用  换交换机没用 换独立网卡没用 网线12345678是通的 故障时重装网卡驱动又可以了   有时重装网卡也不行  把交换机的电关了然后再打开又可以了反正就是最多两天又提示受限制或无连接就上不了网的

网友A:
是DHCP分配IP地址的吗变成指定IP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HCP分配IP地址的吗变成指定IP地址啊

手动IP也一样

网友:
你看下你的网卡mac地址。

网友:
你尝试下把你网卡的DNS设置到你本地的DNS设置试试

网友:
1,网线有多长
2,个别的还是全部
3,客户机有无中arp病毒的可能
4,路由器的cpu高温不
5,win7还是xp系统,获取不到时客户机相互能ping通不
不重装网卡重启路由器行不,发下你的网卡跟路由器型号

网友(2014-02-14):
手动分配一下i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