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独显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4-01-13):
主板型号MSI MS-7236 V:1.A 945PL
主板故障:不上显卡开机跑码正常,但插入显卡开机就会断电,显卡短路了
问题:请问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
那应该是上面有短路了,好好查一下

网友:
你都知道是显卡短路了,那你想知道的是什么?怎么修短路?还是怎么的!

网友:
排除法,换显卡试。
板的问题就插假负载查条件。
显卡的问题,查供电有没有短路,总线正常否。

网友:
查一下啊 打一下gpu的阻值   显卡内存的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