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插USB键盘进系统正常,否则就会LOGO后死机。

楼主(2014-01-13):
三星R429 插USB键盘进系统正常,否则就会LOGO后死机。插USB键盘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插USB鼠标就不行,原以为是键盘问题导致自检不过,换了EC后仍然卡死。求高手赐教,难道要换HM55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把笔记本键盘拆下来还会卡LOG吗???

下回再卡LOG时,按下TAB键,看到了哪一步。

网友:
BIOS搞到过了,LOGO之后,直接灰屏,死了,没法看呀!

网友A:
外设都拔掉用U盘看能进PE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设都拔掉用U盘看能进PE不

能进PE又能说明什么?不能进又在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PE又能说明什么?不能进又在说明什么?

能进PE就重点检查硬盘及接口、耦合电容

网友:
bios原因大点吧

网友:
客户还不来拿走,我都不搞了。看着难受。

网友:
南桥电路呢

网友:
外围拆了,直接用裸板(键盘,触摸板,SD小板之类的)进PE看看,如果能进就外围设备一个一个加进去。不然就再刷BIOS看看,最后再考虑动桥

网友:
裸板试试呀

网友:
楼上正解  先外设一个一个的拆了试验   全部试完了还是不行的话 就干桥

网友:
直接换南桥 我觉得

网友:
这种问题对新手来说,确实够蛋疼的了、、、

网友:
南桥  做过吗?

网友:
对自己焊工有信心就搞南桥把
    没信心就换板子

网友:
南桥,EC,BIOS,都换了,网卡,读卡器芯片拆了照旧

网友:
南桥,EC,BIOS,都换了,网卡,读卡器芯片拆了照旧
这机器还在那里躺在,看着他就不舒服?
有愿意拿去搞搞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