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电池能放电。不充电

楼主(2014-01-13):
如题。
用适配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就是不能充电, 换过电池 。充电芯片。都不行

DCIN 有19V   .   ACIN  有3.6V
SMBDAT0和SMBCLK0 有3.3
VCC 、 VDDP 、 VCOK   都是0V
是不是要先有VCC和VDDP 才有ACOK 。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是不是芯片没有工作
板子能正常开机。不充电是不是以为没有ACOK

新手上路,不懂太多。望大家别见怪!

网友:
自己顶一下。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
ACOK 信号电压正常发出,前提要ACIN 电压正常,这里测量到3,6V明显偏高了,正常是3.3V,楼主你先修出VCC 、 VDDP 信号引脚端的电压再说。

网友:
细心一下  一步步查   mos之类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 瞬间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