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的两根天线的插法? 求解

楼主(2014-01-13):
笔记本
网卡的两根天线怎样插? 分正负极吗? 一黑一白如何插? 两根都是黑的如何插?/ 求解,,
笔记本

网友:
分不分 都无所谓!

网友:
随便哪个都可以 不分正负

网友:
随便插。。没问题的

网友:
好的,,短路怎么办啊? 听人家说1嘿2白。是吗?
?

网友:
一黑一白是没有问题,试试吧,不会烧

网友:
不用区分,两个信号分别是TX和RX的。

网友:
你拿表量量,它两是导通的。

网友:
两根线随便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