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上不了网,可以正常拔号连接,但是QQ和网页打不开,ping 外网IP正常,但是PING域名无法解释,设置了DNS,打开CMD窗口,过10多秒自动关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看到有毒啊.
DNS
上不了网

网友:
先搞好系统吧,这类问题,一般自己也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DNS还是自动获取好

网友:
能自动获得,但也上不了网

网友A:
欠费了吧!!

网友:
能上QQ,一般是DNS问题,手动设置试试,或者在路由器自动分配IP里自定议DNS.

网友:
DNS解析问题

网友:
打开CMD 那个测试有没有加-t 还有 这样问题也有是网络供应商的问题 猫坏了什么的

网友:
有路由的话复位路由器重新设置,设置电脑IP地址和DNS为自动获取,杀毒,不行的话,重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