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维修专家请进来看看,太奇怪了。

楼主(2014-01-13):
接单时是乌龟壳上管短路,根据以前经验,cpu同时坏的也很多,所以不敢先报价,拆出cpu在另一台G470(不是b470)先测试cpu是好的。
然后就报客人维修主板。
由于以前用其他mos管代换改得一塌糊涂,所以特意淘宝一对新乌龟壳回来,第一懒得改, 第二我又改得不好。
新乌龟壳到了,确定是新的。更换完上下管上机,不短路了, 但是开机不显,电流1.几不显。
想想是不是没焊好,觉得不是,看看焊得还是挺漂亮的,也不管了, 在加焊一次再说,还是一样。
是不是显卡问题,这台是集显,坏的机会也不大,先不去考虑他。
这时想想是不是还是cpu有问题,但之前明明在其他机子上试过是好的。
把G470上的i3 cpu搬过来试一下, 开机了, 奇怪, cpu坏了吗? 之前明明试过是好的哦。
把B470的cpu搬到G470上试一下,开机了,换回来b470又不行了。
正么回事, 换了一对上下管, cpu不认亲妈了。要在其他机子才能亮。

网友:
整容整的过头了 有这可能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类似的,但是我的是CPU的集成显卡供电乌龟壳MOS管坏,切换不了独立显卡和跑测试软件死机

网友A:
遇到过这个情况。T4200的u。

网友:
这个问题CPU不稳定引起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个情况。T4200的u。

T4200的CPU会有这种情况???什么机器用到这种型号

网友B:
真是神奇的故障!不过你可以把G470的那个CPU跟这个B470对换用着用啊!又没什么影响!

网友:
什么是乌龟壳了?、

网友:
很奇怪的现象 ,求原理

网友:
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cpu 供电的滤波电容   都换了

网友C:
修过一个经常死机的机器,两组乌龟壳中有一组中的一管子发黑,还有控制他的小芯片把贴纸烧了个洞,料板找了管子和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是神奇的故障!不过你可以把G470的那个CPU跟这个B470对换用着用啊!又没什么影响!

不可以啊,两个机子都是客人的。cpu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啊,两个机子都是客人的。cpu型号不一样。

我晕!那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个经常死机的机器,两组乌龟壳中有一组中的一管子发黑,还有控制他的小芯片把贴纸烧了个洞,料板找了 ...

这么牛,能请教下,你料板上找到乌龟壳的管子是怎么装上去的呢?那个管子看的好复杂哦,焊不好会不会短路呢?上次遇到了个,没搞定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能请教下,你料板上找到乌龟壳的管子是怎么装上去的呢?那个管子看的好复杂哦,焊不好会不会短路 ...

其实也好分,第一脚位管子上都有标识,板上也有标,对应就行,关键是管子里面看不见的三点,有两点是通的,单独的一点是不太好焊,确保锡融了芯片放正应该就没问题了了

网友:
s应该是电压的原因,要换 个低级别点的cpu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看,变得挑U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 换个U 就好了,,换下的来备用

网友:
试过更换CPU供电IC,会不会是上下端烧掉造成IC也是坏的(没办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