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板背光控制IC常见引脚功能定义

楼主(2014-01-13):
随着液晶电视大量进入维修期,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背光板维修,下面我简单对背光板背光控制IC的常见引脚定义做一点介绍。不足之处请大家斧正!谢谢!

1)CTIMR或TIMR脚

    该脚一般外接一个1-2uF的电容到地,当输出电路出现过压时,IC内部的开关被打开,对该电容进行充电。当充电到一定值时,IC启动内部保护功能,IC被关闭,停止驱动脉冲输出。改变电容的大小,可以改变IC启动保护时间的快慢,电容越大,保护越慢;电容越小,保护越快。一般设计保护时间在1-2S。

2)OVP脚

    该脚为输出电压过压保护输入。当灯管开路、接触不良或损坏时输出电压就会升高,通过取样电路反馈到该脚,该脚电压也会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时,就会启动IC内部保护电路,IC停止工作。

3)ENA脚

    该脚为PWM电路控制开关输入,高电平时IC工作,低电平时IC不工作。该脚一般外接一个1uF左右的电容到地,它的作用是让ENA脚慢慢升到IC开启电压,从0V升到开启电压需1mS左右时间,以保证IC的正常启动。

4)SST脚

   该脚为软启动脚,外接一个电容到地。IC加电后对该脚外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到一定电压后IC才会启动工作。这样减少了电源启动时对灯管及其它元器件的电流冲击,保证了电路的可靠性。

5)VDDA或VCC或VIN脚

    该脚为IC供电输入脚,电源板过来的供电电压通过晶体管稳压及开关控制电路后加到该脚。

6)GNDA或AGND脚:该脚为信号地。

7)PWRGND或PGND脚:该脚为电源地。

    为了减小灯管与输入供电电路之间的干扰,有的背光板上设计了两个地,即信号地和电源地。信号地与灯管部分地相连,电源地与MOS管导通电路的地相连。信号地与电源地在背光板输入电路部分直接相连或通过跳线线相连。

8)REF或VREF脚

   该脚为基准电压输出脚,通过一个1-2uF的电容到地,保持该脚电压的稳定性,同时供给其它电路使用。常见的基准电压有5V和2.5V两种,IC保护时该脚没有电压输出。

9)RT脚

    该脚为定时电阻脚,一般外接一个电阻到地或到基准电压脚,改变电阻大小,可改变输出驱动脉冲的频率。电阻越大,驱动脉冲频率越低;电阻越小,驱动频率越高。

10)CT脚

    该脚为定时电容脚,一般外接一个电容到地,改变电容大小,可改变输出驱动脉冲的频率。有的IC将RT和CT设计在一个脚,电路设计更加简单,有的IC多设计一个RT1脚,该脚外接一个电阻到RT脚。在电源启动时RT1在IC内部被连接到地,相当于给RT脚并联一个电阻,使得RT电阻减小,从而使启动时的驱动频率更高,以便获得更高的启动电压。

11)LCT或LRT-LCT脚

   该脚通过一个4700P左右的电容到地,作用是产生一个最低1V、最高3V的三角波,并通过DIM信号控制变成方波。

12)DIM脚

   该脚为从数字板过来的一个模拟直流控制电压,LCT脚产生的三角波与DIM脚电位进行比较,产生需要的方波。改变DIM电压,可以改变方波的占空比,从而改变MOS管的导通状况,最终改变灯管的亮度。

13)LPWM脚

   该脚内部接LCT与DIM比较产生的方波,外部通过二极管、电阻等元件接电流取样反馈脚FB。当输出电流变大时FB反馈电压升高,LPWM脚方波电位上移,MOS管导通后产生的方波峰峰值降低,从而使交流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减小,如此形成了一个电流负反馈,保证了输出电流的稳定性。

13)FB或ISEN或OC-SNS脚

   该脚为从变压器输出级取样过来的一个半波整流电压,输出级电流变化被感应到FB脚,电流越大,FB电压越高, LPWM脚方波电位上移,MOS管导通后产生的方波峰峰值降低,从而使交流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减小,如此电流负反馈,保证了输出电流的稳定性。   当输出级出现短路等原因造成输出电流很大时FB电压也会急剧上升,从而切断变压器交流电压输出,电源进入保护。有些IC没有LPWM脚,输出级的电流取样反馈直接加到IC的FB或ISEN脚,通过IC内部电路调整方波的直流电位,改变MOS管导通所产生方波的峰峰值,进而改变输出电压和电流大小,完成负反馈,保证输出电流的稳定性。

14)CMP脚

   该脚为IC内部电流反馈比较器输出端,当灯管出现开路或损坏时,灯管没有电流,FB电位急剧下降,CMP输出高电平,将IC关闭,电源进入保护。有的IC没有这个管脚。

15)PDRA、NDRB、PDRC、NDRD或DRV1、DRV2脚

     该脚为IC的驱动脉冲输出,有的IC有四个驱动脚输出,分别为PDRA、NDRB、PDRC、NDRD,前两个脚与后两个脚轮换着产生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控制着四个MOS管的导通与截止;有的IC只有两个驱动脚输出,分别为DRV1、DRV2或HOUT、LOUT或AOUT、BOUT,这两个脚轮换着产生高电平和低电平,每个脚控制2个MOS管的导通与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