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铁片MOS管坏修复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1-13):
一台联想V470大电流故障是CPU铁片MOS管坏了一组。修复后开机电流正常跳变显示LOOG。然后到WIN7系统的微软标志那边死机。刚开始以为是系统有问题。就进PE重新GHOST一下安装一切正常一直到桌面显示。安装显卡驱动后重启有到微软标志那边死机。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重新可以正常进系统到桌面。这个是什么问题啊。然道显卡有问题???CPU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故障啊?我看了几个相关帖子最后都说是CPU也坏了。元芳你怎么看???

补充内容 (2014-1-16 21:07):
[已解决:更换i3CPU后解决显卡驱动安装后死机进不了系统。具体应该说是集成显卡驱动不能安装。谢谢大家。

网友:
有蹊跷。杀了显卡也不见得好。。

网友:
CPU也坏了!换个试试吧!我遇到过一例呢!

网友:
看看USB内快有没有坏的

网友:
我定了个CPU,等待结果中。。。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试试安装版的系统呗,有时候ghost还真不行

网友:
显卡问题吧,T40有这种通病

网友:
谢谢给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已解决:更换i3CPU后解决显卡驱动安装后死机进不了系统。具体应该说是集成显卡驱动不能安装。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芯片老坏的,坏得了多,且会烧CPU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B470的也是的,就CPU供电那进了一点水,接着CPU也是坏的,很你那问题一样。

网友:
这机器龟壳容易坏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毕竟是烧坏了 CPU 供电场管

网友:
i3的CPU是容易坏的。我都遇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