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就可以了

楼主(2014-01-13):
客户搬过来说屏幕无显示   插上一看果真如此  打开机箱诊断卡一插OK了  TMD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有的机子是吹下灰尘就好了。个人感觉是机子有灰尘,内存显卡接触不了良,客户带来的路上机子晃动接触好了。到我们这里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同样经历路过。一主板bios坏了,任你刷bios就是不启动,一上诊断卡就好了,神奇。难道是PCI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