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9CH显示器坑爹问题

楼主(2014-01-13):
   不接VGA正常  接VGA亮屏  后就黑掉了   电源板上有C5707元件  但貌似跟高压板没关系吧

网友:
和高压板关系 不大

网友:
估计你也不是修机器的,

网友:
C5707就是高压输出部分的,一般联想和明基17吋的都有采用,这个坏掉肯定会开机不正常显示的。

网友:
亮屏黑掉,说明背光有问题,先要修好背光系统。

网友:
不接VGA时,是都有LOGO吗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明显属于高压保护的现象,分为2个情况,一个是灯管老化导致保护,另一个是高压板本身有问题导致保护,分开查。先测试灯管都正常不,然后再查高压。

网友:
有1秒以上的时间,应该是过压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