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处女下手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是2块9800GT
第一块MATS9显示A52右下角显存有问题
结果我今天上部温度280 下部305 焊了GPU和右下角显存,晚上上机发现PC喇叭能正常滴一声开机,但是显示器没显示,这片用X光看都没有侨连现象
第二块的测试如下,还是右下角显存,求经验分析和合适的补焊温度,我觉得第一片可能被我搞胡了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47145245       107187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50
Read    Error Count: 47145245
Write   Error Count: 10718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温度好像高了吧?估计第一块废了!

网友:
温度高了。。打打阻值。。。

网友:
第二块今天加焊了下右下角显存 等晚上测试下

网友:
第二块暂时加焊完还没有测,得晚上回家
第一块加焊了GPU和A区同一位置显存,结果开机不显示,主板喇叭声音是正常开机,估计显存挂了

网友:
我觉得先从显存下手吧,如果问题依旧在干GPU,这样风险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加焊GPU的显存坏的不多吧 楼主修好了吗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第二片加焊了故障显存 正常了
跑3DM06两个小时了 没问题

网友:
给第一片植球
没钢网用的万用的
头都大了

网友:
没有钢网就一颗一颗对吧

网友:
昨晚买了
又收了几片250和98的尸体
回来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