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钉惹的祸!DELL 1088三死一生!

楼主(2014-01-13):
机型:DELL 1088 (INTEL 独显)

故障:开机0.5A掉电

诊断详细明细:
1.由于客户在旁边死盯着,等着拿走,于是火速将其拆之,当揭开C壳的时候发现主板上残留了一颗小螺丝,对,它就是本机器的罪魁祸首了!
2.取出裸板再次上电,故障依旧!于是先静态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公共点四百多欧姆,正常!3V待机处,两百多,正常!不过问题来了,发现5V的对地阻值只有八十多欧姆!由于那颗螺丝刚好掉在CPU供电IC的外围元件上,于是直接找到MAX 17410,多次测量发现其旁边有两个阻值仅有10 ohm的小电容,没有多想,也没有先去掉小电容,直接将17410拿掉,再次测量发现5V对地阻值正常了,两三百左右,还有那两颗小电容的阻值也恢复正常了!

上图所示为CPU供电电路区域,MAX17410作为其供电IC,图中两个小圆圈即为那两颗小电容的位置

上图为MAX17410的电路图
3.本打算直接从料板上找,没想到找了老半天也无他老人家的身影,没办法,,调一颗新的吧,不过个人感觉还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好用,更好焊接,要是新的还需要在引脚上面加适量的锡,便于成功焊接,不易虚焊,大家觉得呢
4.送芯片的到了,立刻将其换上,再次静态测量,阻值一切正常后!上电,0。6.。0.8.。1.2.。。1.1.。。。,亮机!*脏话*,结果没有亮!暗屏!外接正常了,妈的,本来想秒杀的,没办法,继续修屏暗吧!
5.直接打开图纸,测量其屏线接口

上图中用蓝色标记的+PWR_SRC ,通电测量,19V左右,正常!屏供电+LCDVCC 3.3V,正常!图中用红色圈记的分别是屏的背光开启信号LCD_BAK和亮度调节信号PWM_VADJ!先拔掉屏线,再次通电开机测量屏线接口处的7,8引脚,发现LCD_BAK和PWM_VADJ的电压均为0V!好了,故障找到了,接下来就顺藤摸瓜喽,再次查图纸,找到这两个信号的产生来源,如下图所示

LCD_BAK一路经过R113 ,由+3.3V_RUN上拉!测量R113的1脚有3.3V的电压,其2脚电压同样为0!于是断电测量其阻值9K左右,正常啊,,,,难道是其它地方拉低了这个电压吗!继续追踪,发现LCD_BAK还来到了ITE8502E的第16PIN,如下图所示

再查PWM_VADJ,直接就到了EC的第29脚,如图所示

测量发现仍然是0V,紧接着我又断电,并且拔掉了屏线分别测量其对地阻值,发现其中一个为20 ohm ,另一个只有10欧姆,于是怀疑8502E相关模块出问题了,本想撬开这两个引脚来测量,不过一来感觉麻烦,二来可能客户等不及,也出不了这个钱,于是没办法,改电路喽!

6.通过观察主板实物发现LCD_BAK和PWM_VADJ这两个信号分别经过两条细线到达两个“点”,然后就消失了,于是二话没说,拿起手术刀直接将这两根线都隔断!哈哈,,正常了,阻值!接着分别从这两个信号线上的测试点上各引出一个5K的电阻,(为了安全,人为增加的),并将这两个5K的电阻的末端相连接,再次引出一个5K的电阻,称之为R0,然后直接从EC旁边的那个R113的+3.3V_RUN端飞线至R0的末端!并将R0末端的反向端处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作为延时作用!避免开机瞬间,会出现0.7秒的白屏现象,(温馨提示:白屏是由于屏的背光系统先于显示系统工作),电路修改图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红点1表示R113,红点2表示屏线接口的LCD_BAK和PWM_VADJ引脚,蓝色线为飞线路线
7.再次通电开机,无语了!竟然还是屏暗!!这下真够见鬼了!,没办法,三下五除二将AB壳速拆(注意此机AB壳之间有很多卡扣,操作不当很可能将其折断),再次通电量屏接口处的所有工作条件,嘿,奇怪了,全都正常啊!怎么会不亮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找到屏的升压电路,一量,发现,惊呆了!原来屏升压电路的主供电19V的那个保险阻值非常大,紧接着再测量升压供电IC的大电感,哇塞!居然只有8 ohm!把这条线上所有电容全摘掉,涛声依旧!我晕倒!屏也坏掉了,,不想麻烦,直接让她换屏(说老实话,其实我可以给她修好屏,不过一来找升压芯片麻烦,二来虽然我可以给她改一个升压电路上去,不过那样更麻烦!呵呵,,)

上图中绿色表示的是升压IC 19V供电电感,红色标记的表示受损保险,蓝色表示的是所摘除的三个滤波电容
8.后来找了一个测试屏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如下图所示

维修心得:到此,此机终于修复,有意思的是此机后来暗屏是同时由两个地方造成,一个是主板背光控制信号异常,另一个是屏上的升压电路(包括升压IC和保险), 在这里我顺便总结一下对于LED暗屏故障的诊断思路:
1.查其屏接口倒数5,6引脚,一个是背光开启信号,另一个就是亮度调节信号,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是三伏左右的电压,
2.查倒数1,2,3引脚是+19V升压电路主供电引脚,注意与之相连的保险损坏率相当高,以及保险旁边的滤波电容均易损坏,
3.升压IC损坏的概率相对低点,
4.也有少部分暗屏是由于连接LED灯条的排线出现了折断,本人遇到过一两次

此维修真是一波三折啊,坎坷的维修啊!费时的维修,从头至尾共花了我3个小时!这就是一颗螺丝的威力,这次可算见识了,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螺丝烧了一大串的东西,“罪魁祸首”的称号非他莫属!

维修不容易,发帖也不容易,敢于把经验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更不容易,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懂的。。。。。。。。。。。。(分啊)嘻嘻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会改电路 修的也快老师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会改电路 修的也快老师傅呀

呵呵,,,还好,有几年了!DIY是我一贯的风格!所以喜欢改造一些东西!嘿嘿,,

网友B:
那么说你之前去改的这些线路是不用改的,其实是屏芯片坏了拉低了,然后就走了弯路,呵呵,楼主还是很牛,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说你之前去改的这些线路是不用改的,其实是屏芯片坏了拉低了,然后就走了弯路,呵呵,楼主还是很牛,加 ...

我晕!屏线取了之后才测量阻值,所以根本就不是屏引起的短路!明白吗,三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晕!屏线取了之后才测量阻值,所以根本就不是屏引起的短路!明白吗,三个问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没有看清楚你的帖子,实在抱歉,呵呵,笔记本我也不熟,楼主莫见怪之前就给螺丝搞坏了,然后你改的店路,而且也把屏的升压电路也搞坏了,是这个意思吧,抱歉哈楼主

网友B:
对了,楼主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5793-1-1.html,里面我有回复那个楼主的一个疑问,我笔记本是小白,麻烦楼主您帮我解答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D:
这个故障顶一下并且深深的学习一个哈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哈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技术牛X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达到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顶一下并且深深的学习一个哈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哈

呵呵,,听你口音,像是四川及周边省市的,是ma ??

网友E:
楼主要是能拍个清晰的图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技术牛X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达到这水平就好了

我刚开始也跟你一样,是个人人都看不起的小小白,后来通过自己努力看书,看教程,看帖子,自己没事的时候多研究研究,,自然就上去了额!加油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能拍个清晰的图看就好了

呵呵,,不好意思,手机太烂,像素不高!不过还将就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没有看清楚你的帖子,实在抱歉,呵呵,笔记本我也不熟,楼主莫见怪之前就给螺丝 ...

对,你说的很对!就这个意思!这个机器坏了三个地方,1,CPU供电芯片,1,EC,3,屏!明白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5793-1-1.html,里面我有回复那个楼 ...

你说你是小白,不过你真会骗人,难道那个G极电压为高不正常,你就不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你是小白,不过你真会骗人,难道那个G极电压为高不正常,你就不明白了吗!

兄弟,我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骗人?没有的,我笔记本确实是小白,但是我看到那Q3703的G级那边后面还有红色的带#的我记得书里面说这种是低电平有效,那平常是高电平的,或者说是开机后才是高电平的,关键是那楼主说是高电平,不正常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骗人?没有的,我笔记本确实是小白,但是我看到那Q3703的G级那边后 ...

晕死!正常情况下Q3703的控制极应该为低电平,低电平使其导通,产生给EC待机的KBC_PWR,右边那个AC_IN#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低电平有效!就是说未插入适配器的时候,此信号被RTC_LDO置高!明白吗!??当处于电池模式下,按下开关后拉低KBC_PWRBTN#置地,拉低复合二极管的点D3702的3极,同时也拉低Q3703的G极!兄弟!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要是在再不懂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大师傅啊

网友:
楼主好经验,好耐力。。。。。。那么多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高  维修功夫好  小弟小学徒  何事能出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技术不是很好吗,真谦虚啊

我什么时候说的啊,

网友F:
楼主好功力啊。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功力啊。敬佩

呵呵,,这也算好功力啊

网友G:
呵呵,这帖子写的多有意义

网友H:
这个故障顶一下并且深深的学习

网友I:
像我们这小白,还得好久才能到这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像我们这小白,还得好久才能到这水平啊

呵呵。。你们是小白,,谁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顶一下并且深深的学习

发现你看过我几篇帖子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帖子写的多有意义

呵呵,,是吗,,有意义吗,,分享一下经验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排查确实够麻烦!漫漫维修路,何日是尽头呢?

呵呵,,就是啊!所以搞维修没啥意思,,想改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你看过我几篇帖子了,,是不是

是的,向你学习.

网友K:
很牛X的啊,能给分的各位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哈,大师级别了,而且写得很清晰,我们这些小白都能看懂一些,主要是LED暗屏部分很有启发,经常碰到LED暗屏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很历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牛X的啊,能给分的各位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哈,大师级别了,而且写得很清晰,我们这些小白都能看懂一些,主 ...

呵呵,,见笑了,,,,大师级别,,可不敢当啊,,,

网友:
要是碰到难缠的客户,不修了  楼主岂不是亏大了

网友L:
楼主哪的啊,能加QQ么?向你学习学习,,挺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哪的啊,能加QQ么?向你学习学习,,挺棒的

QQ 441367335

网友:
楼主说得满清楚的

网友:
宝贵经验 小心 仔细

网友:
胆大心细。。装机顶板子这是大忌讳

网友M:
请问楼主R0反相端接的电容式滤波电容还什么电容  直接一头吗  电容的另一角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R0反相端接的电容式滤波电容还什么电容  直接一头吗  电容的另一角接哪里?

你觉得呢??你说另一端接哪里!

网友:
啥时候能有楼主的水平,,我看遥遥无期啊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搞定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
楼主发的还好我能看懂些,先收藏,漫漫看,慢慢了解,学习了

网友:
学习啦 一定要认真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啦

网友:
典型的老蚂蚁、、、、深藏不潺、、、、

网友:
由3.3v上拉过电阻通到屏接口另一路到EC,把通到EC的那路切断,直接把信号连到屏接口中间用电阻和电容做了一个延时电路?

网友:
虽说有图纸的话,不是太难,但不走弯路,顺利到达目的地也不容易啊。啥时候俺也修到应付自如的程度啊。

网友:
最讨厌华硕以及有些联想的板子等,在主板上很少标记元器件的名字,有图纸都没有多大用,只有点位图才行,但是又找不到。强烈鄙视华硕!

网友:
我擦,高手啊,还会那么牛的该线路

网友:
检验丰富,思路明晰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屏暗是一个故障,是由高压电路烧坏的两个地方 不难解释

兄弟,你说的很对!不过 CPU供电也被烧了哦,当时不想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