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TON惹的祸!!

楼主(2014-01-13):
一台联想天翼F41,   看起来保养的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什么故障.   摘了电池, 先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触发开关. 电流停在0.48A .

看来没过CPU. 拆机 .

   板号: LA-3571P,   再次触发

奇怪. 电流只有0.34A了.   量了下各供电电感.  无CPU供电.  不知道总线供电出没出来.  总线供电电感在显卡下面. 老老实实拆显卡.   总线供电有的.  好吧.再装回显卡, 戳了下显卡的电感.1.1V. 接着 打开图纸.  准备去量CPU供电芯片MAX8770条件时.    一看芯片下面腐蚀了一小块.

8脚也看不见了.    搜下图纸. 看看8脚干嘛的.

TON脚.频率设定脚. 一般接供电或接地设定频率.

方便小小白看下引脚定义. 高阻抗关闭输出, 在线打了下PR216阻值.无穷大. 其实都已经烧黑了.哎.  你挂就挂了吧, 别把芯片也拉下水,拿起风枪,吹下芯片, 目的为了看一下焊盘.

还好还好.焊盘是好的. 顺便摘了烧毁的电阻和看起来死掉了的电容. 电阻的焊盘烧掉一个.  本以为是连着芯片的, 结果用万用表量了电阻另一端,连着芯片的,那好吧.   19V好飞了.  但愿芯片不要挂. 用重新装上MAX8770,  补上电阻,电容.    打了下PR216与PC157之间, 也是断的. 看来同一面附近是没得飞了.  只有反面了,找了一处最近的,PC160, 就在芯片反面,之后贴好胶布.

上电. 没插内存. 电流上到0.9A了. 好吧.  开始装机.    结果...........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装上之后就正常了.
好吧.装机后再点一次.

除了看到硬盘报错. 你们还看到什么呢?   好吧. 本来我也没觉得什么. 胡哥说屏怎么这么暗.    把屏平放. 看不见字了.  确实很暗.  胡哥说你是不是有线没接.
我说都接了啊.  再一次拆机..  都是接的啊. 好吧.     而且没接不会看见字啊.  那就量一下吧.  图纸里搜到JP40 ,
3脚INVT_PWM 和5脚DAC_BRIG  是EC发出控制屏亮度的.  4脚DIS0FF#, 低电平显示关闭. 6.7脚接公共点.  那么量一下吧.

3脚INVT_PWM 电压正常

4脚DIS0FF#. 高电平正常.

5脚DAC_BRIG  只有0.6V 第一次测这个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6.7脚电压正常.    看起来只有5脚电压不对.  既然由EC控制. 那么手动给他置高呢. 看会不会被EC拉低.将3,5脚短接在一起.  顺便接上硬盘进系统看看亮度正常不.

还是一样的. 和我的笔记本屏幕比起来明显暗很多啊.   测下5脚现在的电压.3.3V.  看来没EC什么事了.     系统里将屏幕亮度调暗点.再测下那几个脚有什么变化. 果然调到最暗,3脚INVT_PWM 变为0.6V了. 最亮3.3V.   好吧. 没EC什么事了那拆屏看是不是高压影响的.   拆屏教给我姐夫了. 职业换灯管.据说拆几年没坏过一次屏啊. 我换灯管已经拆废了两个屏了.  屏取下一看背面.

不光是LG的屏. 而且之前灯管被人换过了..   贴上了锡箔纸.   也不测高压了. 换个屏接上. 触发开关.

正常了.     一万个#$%@被我咽下去了..  不接屏线来测下两个屏的灯管亮度.

正常的亮度.

接上自身的屏. 这灯管亮度差多了..     好吧.   说不定客户之前就是这样用的. 等他觉得不正常再换吧.    还好.虽然多耽误了一点时间. 毕竟自己第一次测量了这些信号.     也再一次加深了F41的拆装机啊.  算是收获了.   整理这个帖子花了好久.  大家有分给分,没分捧个场.

网友:
真幸运,CPU供电芯片没有坏,焊盘也没问题,涉及到屏的问题 肯定要先换屏试试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飞线的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通病,还整那么多图

网友A:
第一次就这样了啊,蛮不错的啊楼主,以后有前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这样了啊,蛮不错的啊楼主,以后有前途啊

只是第一次测量那几个关于暗屏的信号。

网友:
呵呵。。调节亮度的那两个信号收藏了。。

网友B:
同样的机型,同样的地点问题,我也修过,不过到我手的时候,被同行干坏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机型,同样的地点问题,我也修过,不过到我手的时候,被同行干坏显卡了。

哈哈 , 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哟。对信号都还蛮熟的。

网友:
屏发暗  信号电压是好的话  那大部分可能就是屏幕的码片

网友:
这样维修有意思,自娱奇热  呵呵

网友:
上屏的问题有时很头疼

网友:
挺详细的分析的

网友:
楼主NO.1。。这贴主要是飞线技术好。。我下次也知道从后面来飞飞看了

网友:
没看明白,亮度低是因为灯管老化吗?

网友:
又是联想,坑爹啊

网友:
真细心啊  不错啊!楼主好样的

网友:
期望有一天能达到楼主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