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主板检测卡跑码开始就是00,从来不变

楼主(2014-01-13):
内存 显卡插拔过,用手摸主板上有个带晶振的芯片烫手,想询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机器风扇狂转,但是起不来

网友:
时钟芯片温度稍高是正常的,不知道你那芯片烫的程度是怎样,既然不跑码,简单说就是先确定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咯,再详细说一时半会说不完,也怕说不明白你听不懂

网友:
论坛里有月饼的主板维修流程,按流程查

网友:
难道是南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