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内存附近电容阻值偏低

楼主(2014-01-13):
自己刚收的一台机器,顶星的主板,是N61的主板,AMD240CPU,二代内存条,一天使用正常。可第二天,突然出现故障,不过内存。诊断卡跑C1。
更换内存,跑得还是一样,刚开始偶尔能亮机,但慢慢往后,索性两个内存插槽,没有一个能亮的。
测量内存插槽附近几个电容(都是6.3V1000),阻值都为16左右,明显比较低(还特意和另一块N68的华硕主板对比)。
因为维修台式主板较少,找高手讲解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 正常码? 按思路查查看

网友:
目前缺的就是思路。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了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下内存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先,插槽附近的电容阻值变化只会影响内存主供电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
先测内存槽旁边的电感有没有1.8V左右,再测119,120脚的总线电压3.3V左右,再测238脚SPD供电3.3V左右

SPD 供电 DDR3 内存也可以在假负载上测试的

网友:
低一点无所谓。有时候同种板子也会有差异。主要是电源信号电源正常不。